PLC如何与上位机通信

楼主(2020-03-28):
大家好!

我手上有个项目,要求PLC给上位机(PC)一个触发信号,激活回车键以运行PC中的应用程序。

程序运行完了以后,PC再给个信号到PLC。

怎么实现呢?

求指教!

网友A:
你能不能具体点,什么型号PLC,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PC连,PC和PLC距离多远,成本控制在多少?PC有什么通讯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新手。用的是基恩士Nano系列PLC,型号KV-N14DT。
我想应该是串口通信吧,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配置硬件,搭建通信线路。
上位机(PC)与PLC是放一起的。
电脑上只有标配的USB口。

网友B:
关键是你的知道电脑的通讯协议,比如你要发送什么内容电脑那边才认可,同样电脑返回什么给PLC,这些都要清楚,好比对暗号一样,大家事先都要商量好。

至于沟通方式可以面对面也可以打电话,这就相当于是串口通讯还是以太网通讯。电脑没有自带串口可以用条USB转串口的线。

网友C:
用C#或者labview写一个上位机程序,不需要激活回车键,直接调用文件里的应用程序,通过端口与PLC通信即可,根据PLC资料编写端口的协议

网友D:
组态王好像有调用, 赋值变量,  等这些  不知道能否行得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C#或者labview写一个上位机程序,不需要激活回车键,直接调用文件里的应用程序,通过端口与PLC通信即可,根据PLC资料编写端口的协议
上位机的软件为什么用C#,我问了好几个都是用C#写的,这难道有什么门道吗?用C+行不行?

网友A:
还是建议用labview写,相对于其他的好弄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C#或者labview写一个上位机程序,不需要激活回车键,直接调用文件里的应用程序,通过端口与PLC通信即可,根据PLC资料编写端口的协议
上位机的软件为什么用C#,我问了好几个都是用C#写的,这难道有什么门道吗?用C+行不行?
没有说不可以,C++也可以写,如果你愿意,用C都可以写,只是说没有直接面对对象的C#和LABVIWE方便,对于这种简单的上位机程序,后两种有很对类似的开发案例可以借鉴

网友F:
KV-N14DT上面有一个USB口及一个RS232口;
如果你要使用网口,可以加KV-N1+一个KV-NC1EP来实现;
如果要使用RS422/485口,直接在PLC上加一个KV—N11L扩展通讯卡;

网友G:
1、物理接口选择: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已经有上位机程序了,结合PLC的已有接口,那最低成本的方案就是使用串口通讯,如果是标准的工控机,上面都有串口的,就算普通家用台式机主板上也有串口,外接出来就行。
2、协议选择,可以下载PLC的文档看,一般支持Modbus,按它具体的协议,在PC的上位机软件上增加这部分的协议解释即可。我们在开发智能相机软件时,就涉及支持主流常用PLC品牌的需求,当时就是一个个品牌地看官方文档,编写代码,调试完成。
你可以先按这思路去实现,遇到问题可以邮件沟通:linmaker@126.com

网友H:
plc发出信号后,pc通过驱动接收(pc扫描),在pc产生一个事件中断,然后执行你需要执行的程序。程序执行完成后向plc写入信号。
组态软件、自己开发的都可以实现。组态软件相对容易些。如:ifix,intouch,citect==国内组态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
不过这次验证不了了。
设备本身就有触发接口。我之前对设备不了解。
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指点!
这个方面我算是入门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G:
问题已经解决!
多谢指点

网友I:
回复 楼主:
您好,请简单说一下问题怎么解决的以便结帖处理哦

网友J:
新手能这么容易的解决了,也是相当厉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为了说明清楚,我简单交代下项目背景——
这个项目是改造激光打标机,设备出厂的状态是人手放货&手动触发打标。
目标是实现自动化:一条皮带,由电机驱动,皮带把货送到打标位置后,触发设备自动打标,完成后由皮带送出。
这样中间环节就省去了人工,提升了效率。
现在说问题:
我之前对设备没仔细研究(设备说明书太简略),导致走了岔路:我一直想着PLC怎么实现跟PC通信来触发打标程序;
实际上设备预留有扩展用I/O口,就是为了方便用户来拓展功能的:打标触发(用PLC触发打标程序)、打标伴随(实时打标状态反馈)、打标完成(打标完成信号反馈给PLC)等。我接上线就成了,根本用不上串口通信
今天下班前,已经整个调试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手滑点了个赞,还没法取消
实际上就问题本身而言,我没有解决。
只是我通过其他方案,完成了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