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8):
想问一下三菱的JE伺服带抱闸的,一断开抱闸就往下掉是怎么回事?
我试着设过伺服ON 10秒后再断开抱闸,他还是往下掉一下

网友A:
安装方式垂直安装吗

网友B:
负载去了空的电机试一下;

网友C:
掉多少距离,是一直掉还是掉一点?

网友D:
你用驱动器的MBR输出脚控制继电器再控制刹车.....

楼主:
好了,刚性调大了就好了,刚性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