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A中如何设置字体?

楼主(2020-03-28):
只有设置字体大小大选项,一直没有找到TIA中如何设置字体。

网友A:
什么版本啊,项目树里面看看运行系统设置中找找语言和字体

网友A:
语言资源,项目语言中添加你要的字体,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A 15.1,我要设置的是字体,不是语言。

楼主:
回复 楼主:
找到了,在设置-脚本/编辑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