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8):
用编程器PRO01在运行模式下,按clr键显示I/O BUS ERR 0,外围也没插任何阔展单元,有时在外部没接任何输入设备情况下,0CH00输入指示灯会亮,这时run灯也亮,err不亮,这似乎看似运行正常了,可过了几十秒之后err灯又亮起,怎么拔插CPU单元板与I/O单元板上的插座都没有用,还是一如既往地显示err灯,I/O总线错误。5V电压实测为4.9V,也算是正常的呀,CPU板与I/O板连接插座所有一一对应的引脚用万用表测试,都是接通完好,是元件坏了,还是干扰造成的?大神们帮忙支个招啊!

网友A:
建议你读出程序做替换
少说近20年的陈货了,出毛病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写程序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B:
手持编程器?没用过

这么老的PLC?没用过。

硬件故障,建议更新PLC了。

网友C:
没连扩展的话出现I/O总线错误要修就整块板更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样子是得换整板了

网友C:
中间有继电器的那块I/O板换了一般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正在找相同型号的这么块I/O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写程序也是一样故障
你不做替换当然故障依旧啦,有程序换CP1E-E60(N60)可能要加个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