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1modbus从站问题 上位几访问不到221

楼主(2020-03-28):
如图所示 上位机设置 9600 8N1 连接线就是COM1口到PLC上的编程口 请指示下哪里的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接把完整程序发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可能上固件版本问题了 手册上要求2.0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上固件版本问题了 手册上要求2.0以上
且不说固件版本问题,你这库存储区分配起始地址和MBUS_INT指令中的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就是冲突的,这就是一个明显错误。
MBUS_INT指令中的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你可以从VB1000开始,库存储区占用VB0~VB779即可

网友A:
改了一下程序,你结合你的版本再行测试一下吧:

楼主:
重新买了个224 可以了 modbus 中间继电器好像没有对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买了个224 可以了 modbus 中间继电器好像没有对应的
你说的是M区吗?这个没有Modbus地址对应关系的,可以用V区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买了个224 可以了 modbus 中间继电器好像没有对应的
你说的是M区吗?这个没有Modbus地址对应关系的,可以用V区转换。
嗯 我试了用硬件上没有的输出点 也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买了个224 可以了 modbus 中间继电器好像没有对应的
你说的是M区吗?这个没有Modbus地址对应关系的,可以用V区转换。
嗯 我试了用硬件上没有的输出点 也能用
嗯,但是M区是没有Modbus地址对应关系的,有问题再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