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8):
想买一个熟悉下,今天干私活改程序,小改整了好久,第一次用FP0R C16T 应该是 晶体管的,带一个步进电机。

产品线看不懂,太乱。太多了,还有,FP0很便宜,FP0R要贵点。

有没有必要买一个啊,或者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A:
FP0R比FP0要新款点,自带了MIN USB的编程口;

网友B:
干活,特别是私活,一定要用自己熟悉的配件,不然你效率根本上不去。题目中你面对的可能是自己不熟悉的松下,应对的方式你可以熟悉一些面对的系统的外部功能接线,然后再用你熟悉的PLC搭建,这个算是比较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活,特别是私活,一定要用自己熟悉的配件,不然你效率根本上不去。题目中你面对的可能是自己不熟悉的松下,应对的方式你可以熟悉一些面对的系统的外部功能接线,然后再用你熟悉的PLC搭建,这个算是比较快的

是以前的领导,小改下程序,还好,只是没用过松下的。想熟悉下,一查资料感觉特别乱。

不像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产品线分的很明显,估计平时见的多些吧。

松下确实很难得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0R比FP0要新款点,自带了MIN USB的编程口;
嗯 价格贵点,考虑要不要买一个玩玩,毕竟模拟有局限性

网友C:
松下的不乱呀?我感觉规划还可以的!而且又不是很贵,手册你可以去官网下载,比欧姆龙,三菱发动机下载方便多了!

网友D:
每个厂家都有多种型号,有按性能分几档,还有来产品、新产品,接触多就熟悉了。
三菱什么产品我就熟悉,我看其它厂家的也感觉乱。

网友E:
松下我用了FP2、FP0还有FP∑,其余的基本没有用过

网友A:
松下小型机现在主推的是FP-XH系列的;

网友F:
私活好像没必要,除非你想向自己原来的客户推荐使用新的plc
还一种情况,赌气要将你的客户拉过来用我熟悉的产品,客户与你就拜拜了

网友G:
FP0已经停产了。

网友A:
FP0已经停产8年了;用FP0R代换;
现在新出了FP0H系列的,带网口;

楼主:
我想问问,松下这个SV。。。有啥特殊作用啊,

上位机设定定时器值一般直接改DT就可以了,干嘛整一个SV寄存器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干活,特别是私活,一定要用自己熟悉的配件,不然你效率根本上不去。题目中你面对的可能是自己不熟悉的松下,应对的方式你可以熟悉一些面对的系统的外部功能接线,然后再用你熟悉的PLC搭建,这个算是比较快的
这个如果是新增都还好,改造真的是头疼,客户没源程序更是头疼。

网友I:
比较早点的fp1.fp0.还有fp0r fpx fpxh. 经济型的
还有fpg
中大型的fp2等等。
大致知道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