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8):
我准备通过交换机用电脑和两台1200通讯连接组网,设置地址时只能设置192.168.0.X的地址(见下图网络组态的地址),如果我想设置成192.168.31.X的就下载不到PLC,下载过程中就报出错终止。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那为什么非要设置成 31.X 呢 ?

         192 . 168 . 0 . 后面好多位的数字你不用,难不成这些数字不吉利 ?

楼主:
因为192.168.31.X这个网段是小米路由器用的网段,我想把S7-1200接入无线路由器,其实也不是非要用这个192.168.31.X这个网段,只是奇怪为什么设置这个就不行,我试过设置192.168.0.X到192.168.16.X这些网段都可以,为什么到31就不行了,改了31后一下载到PLC中途就出错停止,之后PLC就重新搜索才能找到它,并且发现它地址也改了192.168.31.X,但是直接点在线是连不上的,又得重新把地址改回192.168.0.X然后重新下载一遍进PLC

网友B:
你的电脑地址跟PLC地址不在一个网段,你咋玩??

楼主:
电脑的地址我可以手动改跟PLC一个网段的,我试到192.168.16.X都可以,为什么31就不行了

网友C:
是不是你把电脑跟PLC的网段都改成192.168.16.X啥的都可以,就是到了31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