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9):
CAHO A1203相位控制器,求助:相位控制器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这样提问神仙都帮不了你

网友B:
你是指相序继电器吧?比如相序正确,辅助接触点导通……

楼主:
想知道怎么控制的,程序上如何编写,对模拟量一无所知的我。

按照资料看,好像是模拟量输入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控制线接在AI模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