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9):
好几年前的系统了,之前是用经典STEP7做的,现在想用博图做,win7系统,博图V14 SP1
发现在硬件组态时找不到   6ES7 321-1BH01-0AA0这个硬件的组态文件
只能找到     6ES7 321-1BH02-0AA0

想请问下,可以用6ES7 321-1BH02-0AA0替代6ES7 321-1BH01-0AA0吗?
或者硬件升级能升级到低版本的硬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几年前的系统了,之前是用经典STEP7做的,现在想用博图做,win7系统,博图V14 SP1
发现在硬件组态时找不到   6ES7 321-1BH01-0AA0这个硬件的组态文件
只能找到     6ES7 321-1BH02-0AA0

想请问下,可以用6ES7 321-1BH02-0AA0替代6ES7 321-1BH01-0AA0吗?
或者硬件升级能升级到低版本的硬件吗

可以。

硬件不能从高版本降级为低版本使用,但是高版本具有向下兼容性,因此不会影响你的硬件使用。

网友B:
最好是下载组态看下,遇到过版本不同导致亮灯,但可以正常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