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9):
伺服电机手动做相对定位要实现正反转,随动随停。有那些方法可以实现手动脉冲怎么给。

网友A:
有上位控制器吗,如果有要看这控制器有没有手脉接口,有没有这功能。

网友B:
每家伺服控制器都有他们对应的软件,你说的这个都能实现的

网友C:
手动做?用手轮么。

网友D:
DRVI相对定位,按着按钮就走,松开就停,达不到你的要求吗?

网友E:
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控制三菱伺服电机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控制三菱伺服电机即可
是的,QD75、QD77MS等模块可以直接外接手脉。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手动做相对定位要实现正反转,随动随停。有那些方法可以实现手动脉冲怎么给。
看来你不知道有一种手摇脉冲轮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不到手轮,在触摸屏上控制。

网友A:
那就用条定位指令就可以,比如三菱FX系列做点动时用DDRVI指令,里面脉冲数据量给到最大,点动按钮控制指令前面的执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