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电机,标定的额定电流1.8A,为什么算出的电流大那么多?

楼主(2020-03-29):
400W电机,标定的额定电流1.8A,为什么比我们常用的经验公式 功率乘以2 算出的大概电流大那么多

网友A:
星接电流 角接电流

网友B:
1.8A相对的是角型接法220V的电压
1.0A相对的是星形接法380V的电压
简单的来说就是电压不一样,相同功率下电压低电流就大。

网友C:
带减速机的电机电流功率*2再大一点的。

网友D:
220V接法时1.8A额定电流,没什么问题;

网友E:
按照这个配线和电缆就行了,低功率的电机电流一般都比乘2 大

网友F:
两个电流,两个接法,两个额定频率。这些指标都要联系起来看。实在看不明白,直接问电机制造商即可。我一般都是这样。在哪买的,有问题就找哪。特灵。立马门儿清。

楼主:
对铭牌的理解有点呆板了,我看写着220/380V,1.0/1.8A,角/星,以为是前面的220V对应1.0A,角接,闹笑话了,脑袋有点不够灵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铭牌的理解有点呆板了,我看写着220/380V,1.0/1.8A,角/星,以为是前面的220V对应1.0A,角接,闹笑话了,脑袋有点不够灵活
“220/380V,1.0/1.8A,角/星”分别表示:
当三相220V时角接的额定电流为1.0A;当三相380V时星接的额定电流为1.8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铭牌的理解有点呆板了,我看写着220/380V,1.0/1.8A,角/星,以为是前面的220V对应1.0A,角接,闹笑话了,脑袋有点不够灵活
我觉得是厂家不够严谨吧

网友H:
接法不同,运行电流肯定不同

网友I:
你忘记了,功率因数,和效率也是要计算的,小功率的功率因数都不高的

网友J:
1个KW,2个电流只是经验公式,是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算一个大概的,大差不差的电流,准确的要考虑极对极数,功率因素和效率,另外,如果是大修过的,或者是小厂,甚至路边摊修过的,不确定因素更多,打个比方,转子头尾的轴承,如果润滑不畅,有卡涩,对于小电机,电流也会大上不少

网友K:
小电机相对耗损较大,说白了小电机与大电机对比就是功率因数较低效率也会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