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9):
变频器模拟输出端子可以输出 输出功率吗?
可以直接通过信号线将模拟输出端子与调理电路连接吗?

网友A:
请先变频器详细品牌/型号报上;不是所有的都有模拟量输出可以选功率的选项的;

网友B:
一般不支持吧。一般都是通过通讯的

网友C:
调理电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信号处理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处理电路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一般都是标准的0-10V/0-20MA/4-20MA.

网友D:
模拟量输出端子,一般都是输出的标准模拟量信号,比如0-20mA或4-20mA电流信号;0-10V标准电压信号。这种标准的模拟量信号,就是为了连接外部的测试电路或驱动电路的。

至于能不能输出功率参数的模拟量信号。完全取决于你的变频器的功能。西家传动的变频器,都有电机的功率参数可输出,是带极性的模拟量信号。也就是既能反映电机实时的功率值大小,也能反映实时的电机运行状态。功率值大于0,说明电机现在处于电动运行状态,反之,功率值小于0(是负值),说明电机现在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E:
是否支持显示功率数据要看你的变频的软件版本是否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