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型15KW变频器报F0002,不能复位

楼主(2020-03-29):
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上电报F0002,查了电压检测电路的所有元件,没见明显异常,代换了LM358故障依旧。代换主控板也没消除故障,测量358第一脚输出17v,2脚19.5v,3脚20v,8脚供电正常24v,请问1脚输出多少伏电压才算正常的,请高手指点迷津。咸工如在线也帮忙解答

网友A:
LM358的第一脚的输出电压6.5V,2脚电压为6.5V,3脚为6.3V,8脚电压为1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上电报F0002,查了电压检测电路的所有元件,没见明显异常,代换了LM358故障依旧。代换主控板也没消除故障,测量358第一脚输出17v,2脚19.5v,3脚20v,8脚供电正常24v,请问1脚输出多少伏电压才算正常的,请高手指点迷津。咸工如在线也帮忙解答
一脚输出17肯定不对,440电路和这个差不多,实测530母线,1脚2点几伏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实测母线电压530正常,测量那两个取样降压电阻后面的电压,从7v开始逐渐上升到15Ⅴ左右,不知是否降压电阻有问题,还是后面的二个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C:
测量分压电阻是不是正常,要脱离板子测,应为他连在直流母线上有电容会影响测量。我修6se70系列的书本型都这么操作

楼主(2020-04-28):
各位大佬,这个LM358现在实测2脚8.5v,3脚8.4v.1脚却输出10.5V,8脚电压23V。LM芯片都换了2次了,上电还是报F0002,到底是哪里还有问题,请各位高手再发表高见。

楼主:
各位大佬,那两个分压电阻后面的那两个贴片晶体管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管子,丝印像是Wv4,请碰到过这类型的回复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