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9):
新建一个库,用于存放我的一些FB,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SoMachine 库使用很不友好。
不像TIA可以在用户项目中操作用户库,SoMachine需要单独打开库而不是在项目中打开,这样我就不能方便地把已经做好的FB存放到库中。
需要重新打开一个SoMachine,打开项目然后拷贝FB到库中来。
这还不算什么,奇怪的是库中还不支持对FB进行编译检查。
我非得要添加PLC添加任务才能编译吗?就像是在一个真正的项目中一样做吗?

楼主:
搞清楚了。
查手册,用户库其实类似于一个项目,也有设备的。不过手册说库只能对POU窗口中的POU做管理,怎么理解呢?

网友A:
或者说这种普通的用户库是不需要编译的,你是把“源代码”放到库里,有问题也可以放进去的,只在使用的时候“build”的过程中一起检查,编译。。。你最多就是设个密码,可以让别人看不到你的“源代码”。习惯和技术路线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