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9):
今天有空维修了一台DVD游戏机(自家小孩的,有一段时间没有用前几天上电开机30几秒就听见爆炸声和臭味),拆机看见电源滤波电容炸飞了(22uF/400V),进一步检测整流二极管(MPG06J)两个击穿烧了(桥式整流4个坏了2个),电源保险熔断。
手上没有22uF/400V电容就用两个10uF/400V并联,用4个1N4007(没有MPG06J)更换好元件上电试机正常工作。

网友A:
好 ,图文并茂。 现在好多电容都是这样标称的耐压 与实际不符 这种现象比较多见,

网友B:
是DC,光驱是GD rom停产快20年了属于古董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DC,光驱是GD rom停产快20年了属于古董了?还能用?

是算古董了,小日本原产的。

网友C:
我家里还有VCD、DVD,都是好几年没有播放了

网友D:
这个是整流二极管坏掉后造成电容坏的,然后再把保险烧了

网友E:
估计小孩子吓得不轻,做一个保护电路预防此类问题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