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0):
一个三菱FX1n  PLC怎么控制3台变频器联动调速?

网友A:
这最好具体描述下细节要求。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控制方式。

网友C:
就算你不用PLC也可以三台变频器联动调速,主机的模拟量做从机的给定,从机的第二模拟量通道做自己的调速。如果你用PLC的话,不用DA模块的话你可以考虑支持脉冲输入的变频做主变频。各个变频开停用开关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算你不用PLC也可以三台变频器联动调速,主机的模拟量做从机的给定,从机的第二模拟量通道做自己的调速。如果你用PLC的话,不用DA模块的话你可以考虑支持脉冲输入的变频做主变频。各个变频开停用开关量

这个好,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下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频率给定设置为模拟量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最好具体描述下细节要求。
三菱FX2n.plc控制  ,1主变频器控制主调速,1.2.3.变频器。2变频器调2-3速度,3变频器单调速,联动调速。2.变频器图片,第3个是直流电机控制器图片。用修改程序吗,plc是加密的打不开。不要plc能联动调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控制方式。
三菱FX2n.plc控制  ,1主变频器控制主调速,1.2.3.变频器。2变频器调2-3速度,3变频器单调速,联动调速。2.变频器图片,第3个是直流电机控制器图片。用修改程序吗,plc是加密的打不开。不要plc能联动调速吗,

网友C:
看你的图片,你的PLC的DA模块提供给定电压,很简单很常见的同步应用案例,根本不用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