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0):
最近有个项目挺多单机,打算都用5U写,但是我在测试用2台5U做简易CPU通讯时候,用交换机,电脑无法监控两台5U的程序,但是任意一台网线拔了,就可以监控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同时监控吗?

网友A:
应该是以太网里面的设置问题

网友B:
地址不会设置重复了吧

网友C:
这个问题遇到过,解决了。
有几个PLC就要多添加几个通讯连接,反正不要钱的。

网友D:
我猜测你笔记本和几个PLC有一个或者两个IP冲突了。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在软件里,之前一直选择的是直接连接,这样只能连一台PLC,应该选间接连接,大家不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