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0):
富士G7带PG卡的变频器如何测试?可以屏蔽PG卡来测试吗?小弟不才特来请教

网友A:
你要测试什么功能?
PG卡是选件吗?如果是选件,可以将它插下,先测试其它功能。

网友B:
不用PG卡,开环运转模式了

网友C:
G7是老款的,可以去掉PG卡,控制方式改成不带反馈的普通V/F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