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0):
显示电流偏大,哪位知道修改内参?

网友A:
参数没有办法修改!变频器有故障!需要维修了

楼主:
瞎说,大部分国产变频器都有预留内部参数微调显示电压,电流用于校准,!不是非要硬件修改!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模拟量输出的增益可调的吧,需要看说明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部参数,说明书没有的,我问到了F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