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PLC控制电动机星三角启动,这张图错在哪里?

楼主(2020-03-30):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这张图是用某款PLC去控制低压电动机的星三角起动。请问,这张图错在哪里?

网友A:
好。。。有正反转,没看到启动开关

网友B:
星型启动过程中最好不接入热继

网友C:
肯定错的有两处,一是4个com但其中一个接ac220,另外3个接dc24,估计ac220那个可能是com1。第二错是C0~C7重复,应该前面有所区别,其它的可能不算错如电机外壳没有接地。

网友D:
没看到问题,就是那个R0输出串的启停的常闭点是那个元件的?

网友E:
输入COM端接24VDC是什么意思,另外这种接触器的线圈功率不小了,最好再加一级继电器,否则担心烧坏PLC触头。

网友F:
带正反转的Y/△启动,用了5个交流接触器,其实有4个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G:
没有用继电器转换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烧坏plc触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带正反转的Y/△启动,用了5个交流接触器,其实有4个就可以实现了。
您是说正反转直接参与正反启动,这样更可靠。,,,专业,

楼主:
公布正确答案:
师傅们好,我看到的答案是这样的:

断路器应当采用单磁脱扣器,而不应该采用热磁脱扣器!

下面来解释一下:

断路器的最基本脱扣器有四种,即热脱扣器、磁脱扣器、分励脱扣器和欠压脱扣器。这四种脱扣器的用途分别是过载保护、短路保护、远程控制和线路欠压保护。

在GB4728《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中,我们能看到下图:

注意图中热过载的符号是向右方的一个开口矩形。

那么向右方的半圆是什么意思?就是磁脱扣的符号。由此可见,图中的断路器带有热磁脱扣器。

低压鼠笼式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是由热继电器来执行的,显然断路器的热脱扣器属于多余。因此在选择断路器时,电动机回路一般选择单磁的断路器。

上图是ABB公司的星三角起动电动机主回路元件的配置表。表中,断路器的MA字符表示单磁脱扣器。当电机功率达到一定数值后,就要采用专用的断路器,但它还是单磁的,例如ABB的T6N800 PR221-I断路器。

有朋友问:星三角起动方式中,到底热继电器要几个?答案是:1个。起动回路无需配套热继电器,只有运行回路才需要配套热继电器。

不过,对于双速电机,则需要用2只热继电器。注意哦,双速电机的控制电路与星三角起动控制电路特别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