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0):
台达PLC电池,台达PLC DVP-12SC亮BATTL0W灯在线换电池亮error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断电再上电,这个错误应该清除才对

网友B:
如果是BATT灯刚亮的,更换电池后程序应当还在;不行就重启下;
如果已经亮了有十多天,那程序应当已经丢失了,更换电池后需要重新下载程序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