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0):
请教老师,我用s7-200-224xp,通过485连接台达EH2plc,之前可以用s7-200i0.0控制台达的x点和y点的,Addr处输入11025可以控制台达的x点,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不能控制X点了,Addr输入1281能控制Y点。
之前可以用台达的modwr指令可以控制s7200Q点,结果现在也不能控制了,为什么呢,请教老师们了,谢谢

网友A:
输入点X可以监控状态,但不要去控制;
要控制改成中间继电器M或输出点Y;

楼主:
你好,我只是学习下主站控制从站,我之前也做到了,可是后来怎么就不能了呢,程序还是那个程序。希望老师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B:
输入点一般不可写操作。
你可以通信方式实现西门子输入控制台达输出、台达输入控制西门子输出,这样最能直观看到通信效果。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之前可以进行西门子和台达的写操作,现在只能用西门子向台达写输出点,和寄存器的写入,输入点x不能写了。
还有就是之前台达可以向西门子写输出点,现在不能写了,为什么?用串口助手监视,只能看的03.06.10的功能码好使,05功能码之前好使,现在不好使了,为什么?请教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之前可以进行西门子和台达的写操作,现在只能用西门子向台达写输出点,和寄存器的写入,输入点x不能写了。
还有就是之前台达可以向西门子写输出点,现在不能写了,为什么?用串口助手监视,只能看的03.06.10的功能码好使,05功能码之前好使,现在不好使了,为什么?请教了,谢谢
需要看看你串口调试助手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台达PLC程序现在不输出05功能码的报文了?还是说你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给西门子PLC发05功能码的命令无法控制西门子PLC的输出了?

楼主:
你好,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1.是台达不输出05功能码报文,串口助手没显示报文。
2.西门子不能控制台达输入点x,之前能。在Addr处输入101025或者1025不好使,后来无意中输入11025就好使了(由于实验的次数太多了也可能记错了),总之用西门子可以控制台达输入点X和输出点Y,这个确定。但是就实验了几次,后来不行了。
3.我还没用串口助手发05功能码报文给西门子,之后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1.是台达不输出05功能码报文,串口助手没显示报文。
2.西门子不能控制台达输入点x,之前能。在Addr处输入101025或者1025不好使,后来无意中输入11025就好使了(由于实验的次数太多了也可能记错了),总之用西门子可以控制台达输入点X和输出点Y,这个确定。但是就实验了几次,后来不行了。
3.我还没用串口助手发05功能码报文给西门子,之后试下。
1、看了下你的程序,貌似没啥错误,你可以单独写一条MODRW指令、功能码为05的程序测试一下;
2、输入一般不能控制、可以读取,但是要注意的是西门子做主站读取台达输入点时,西门子填写数字量输入(Modbus之1区寄存器)范围为10000~19999,超过这个范围便不能读取;
3、单独看你的串口调试助手截图,台达PLC程序确实没有输出05功能码,所以参考第1条回复
4、最好把程序发出来,看你的截图不齐全,程序发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台达主站,西门子从站,用05功能码发给西门子,没有反应。串口助手没有接收到数据。启动x0一次,m1122至on,再启动x0无效。

楼主:
改为06功能码后,串口助手有数据接收,启动x0一次m1122至on。之后再启动x0无效

楼主:
2.改为10功能码后,串口助手有数据接收,可重复启动x0,m1122不至on,西门子状态表有数据接收
请老师给看看咋回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接触plc不久,学习用的,呵呵。
老师,还有个细节,就是我这两台plc ,串口助手,加一块表,都是用485通讯连接的。主站从站通讯时把表和串口助手电源都停了,只是线还连着,05功能码不好使和这有关系?可是10的功能码可以通讯啊。
用台达不能控制西门子输入和输出(I和Q),之前确实能的,晕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用西门子做主站,台达从站,启动i0.0,台达y0有输出,

楼主:
还有个疑问老师,根据上图modbus地址表,addr处输入1025是可以控制x0的,之前也确实能控制的,现在为什么不能了呢。硬件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老师,根据上图modbus地址表,addr处输入1025是可以控制x0的,之前也确实能控制的,现在为什么不能了呢。硬件坏了?[
控制X点意欲何为?搞不懂。

楼主:
你好老师,实际就是学习学习,因为之前可以控制,看通讯地址表也是可以的,现在不能了,想找到什么原因。

楼主:
现台达主站,西门子从站,台达也不能控制西门子Q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