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正 tvfe9 4075g 帮忙看下还有维修价值吗!

楼主(2020-03-31):
三相整流部分测量都没阻值,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有一脚烧断(内部短开),热敏电阻炸了。边上的电感发热融化过
不修了,开关管炸了,开关电源部分几乎挂完,拆开模块看了下,探讨一下为何会支炸三相整流,而输出完好吧

网友A:
天正厂家都修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B:
7.5KW的国产变频器(主板没有故障)只要客户能接受600元价格可以维修,成本在200月左右,看模块炸的位置,电源电路.驱动电路,需要修复!

网友C:
直接报废吧;

网友D:
模块炸了,工作电源全部毁了,彻底没有维修价值了!
散热片卖铝应该可以近5元

网友E:
近乎报废状态,闲着也是闲着,主板换新,模块你如果有旧的存货的话就废物利用,就当修着玩

网友F:
应该是开关电源故障,短路引起整流损坏,开关管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电路应该问题不大,主要是开关电源部分短路导致的炸整流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滴!开关管都裂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用备用的模块,开关变压器也烧了。还是直接让客户买一个,使用环境也不咋地,修好到时没用多久又坏了就尴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备用的模块,开关变压器也烧了。还是直接让客户买一个,使用环境也不咋地,修好到时没用多久又坏了就尴尬了
这种情况!楼主选择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