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1):
这个DISP F L 什么意思

网友A:
64点的输出模块,L是查看前32位输出指示灯。F是查看后32位

网友B:
64点,对应32个灯,所以要用个开关切换下。

网友C:
L/Q都有,它只有32个灯但是这模块是64点的,所以需要那个按钮切换显示。

网友D:
指示灯显示左侧插槽的还是右侧插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