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1):
图中这些电容都鼓包了,该怎么查

网友A:
电源反馈可能有问题,鼓包的先全换了,再量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就要查反馈了,反馈有问题有可能会把光耦全烧了。甚至主板。

网友B:
电解鼓包多数是电压高了,也有品质问题,以及器件老化问题。

网友C:
电容鼓包和漏液,不论你测量它容量是否正常都要换,顺便把整流管也换了

网友D:
大多数情况,是散热问题和电容老化或品质问题。

网友E:
看着很像汇川的驱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老师傅的这句话要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