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1):
在Labview上制作按钮和指示灯,按钮控制气缸伸出和缩回,指示灯显示气缸伸出缩回的状态!

网友A:
这种应该对电脑配置要求很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电脑都可以,只要设置好参数

网友B:
NX的授权哪来的?

网友C(2022-03-22):
楼主,我也在尝试用这两个软件连起来,请问能大概介绍下思路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