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1):
请教各位师傅!有一个棉花加工厂,想安装一个传感器,来检测棉花是否堵住,现场棉花是靠风机吸力在一个宽度大约一米的白铁槽里快速流动,现场灰尘较大,光电传感器不太适合,想请教各位师傅,还能安装什么传感器来检测棉花是否堵住效果比较好呢?平时工作时棉花流动,不工作时铁槽里是空的没有棉花,棉花堵住时那铁槽里棉花就堆在那不流动。

网友A:
检测风压,进口与出口风压对比 ,如果堵住了,出口风压肯定小。

网友B:
超声波?应该能检测出棉花的密度,正常时密度与堵料时的密度应该有差别。

网友C:
个人认可检测风压,那个简单易行:不过微压差开关容易被汇川堵塞,超声波也是表面积灰产生误检测

网友D:
题目中说到输送方式是负压输送方式,说明你的管道是密封的,如果发生堵塞的话,管道内部负压会超标,最简单的安装一个负压开关就可以了,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些负压管道输送阀门开关检测部分设计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师傅,安装负压开关是个好办法

网友E:
光电不行的理由,灰尘吗?
注意安装位置角度,你这是在白铁槽,内壁一个做的光滑不挂棉(絮),在槽壁垂直位置开孔装有机玻璃(保证内壁不挂棉絮),用长距离对射光电贴玻璃安装。
见过几台进口设备都是这样检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轧花厂,就是把农民地里捡回来的籽棉加工成棉花,所以灰尘特别大,光电用不成,一般的棉纺厂都是用光电来检测是否堵棉,但是棉纺厂工作环境好,灰尘小,轧花厂用不成,所以才想请教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检测堵棉。

网友F:
出料侧管路加个口增加个负压表检测负压,之前朋友改造的时候是这么弄的,不过不是棉花是别的类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