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1):
赋予D100的值10至15会出错,其它值正常,我都搞晕了,找不出问题所在,敬请各位相助。谢谢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是输入数值的格式错误需要在数值前加#号,如#16就OK。

网友B:
BIN/BCD模式的问题。

TIM bcd模式 SV是 16进制,#** 0~9999

TIMX BIN模式   SV是 UINT,0~65535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按你们的思路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