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1215FC能带多少个远程IO?

楼主(2020-03-31):
有个项目PLC1215FC 带2个远程IO和3个SEW变频器,调试正常。改成PLC带3个远程IO+4个SEW变频器,其中有2个变频器没启动。想问是不是组态连接资源上限了?博图组态如果上限有提示吗?

网友A:
1200系列PROFINET连接目标:32个
tcp/IP 连接,8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意思是连接资源数是够到。

网友A:
超过最大许可组态对象,你挂不上总线了的!!
能够挂上总线就证明硬件组态许可,你自己看看地址是否冲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项目PLC1215FC 带2个远程IO和3个SEW变频器,调试正常。改成PLC带3个远程IO+4个SEW变频器,其中有2个变频器没启动。想问是不是组态连接资源上限了?博图组态如果上限有提示吗?

在CPU属性中的连接资源中你可以看到。

网友B:
ProfiNet的IO连接资源是16个,且所有IO设备的模块总数不能超过256。

TCP/IP连接是8个+6个动态连接,如果动态连接没有用于其他通讯的话,那么就是14个。

网友B:
需要查看目前的实际已经连接的资源数量,可以:
A、设备视图中,选择指定的CPU
B、CPU“转至在线”
C、巡视窗口中,“诊断〉连接信息”,可以查询资源在线使用情况。

网友C:
是不是链接资源到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