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1):
头次使用1200,现在有一个旋转工位,负载很轻,速度也不快,步进驱动器100细分,脉冲最高速度20000。步进电机控制,每一次要求旋转60度,在工艺里面组态了,采用的MC_MoveRelative: 轴的相对定位指令,运行久了就会有偏差,这个怎么破解?

后面我想采用里面的jog指令,想利用接近开关来停止运动,发觉采用同样的速度运行,但是运行不平滑,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要达到每次运行准确旋转60度,硬件不改变,应该用什么指令,该怎么搞?

PS:我的机械结构是类似风车结构,侧面类似码盘,有六个检测点,只一个方向运动。
现在控制方案是
①现在开机就低速JOG,找到原点开关就停。
②接下来就使用MC_MoveRelative相对定位指令高速走完97%的运动行程,接下来继续触发低速JOG,检测点遇到原点开关就停。
③接下来重复②的步骤。
这样控制有个弊端就是在正式停止之前有个明显的停顿,也就是从moverlative指令到jog之间有明显停顿

现在正在做测试,应该能够满足要求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用伺服吧,有反馈好一点

网友B:
应该和你的PLC关系不大,要不试试把步进改成闭环步进试下。

网友C:
1、你有没有看过电机的参数,力矩曲线是在你使用最高速度的时候是多少?
2、细分100太少了,100个脉冲转360°,你自己算算这精度按照你的要求能用吗?
3、PLC这边给的加减速有没有计算过,加减速太快步进电机会丢步的。再者最高速度是20000/100=200rps,200圈每秒的步进,能达到这级别业界少见吧。
4、如果抛开PLC至驱动器丢脉冲或干扰的问题,步进电机的重复定位精度不低的。它走1步就是1不会是1.5也不会是0.5,打印机里全是步进电机,也没见它经常找原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你有没有看过电机的参数,力矩曲线是在你使用最高速度的时候是多少?
2、细分100太少了,100个脉冲转360°,你自己算算这精度按照你的要求能用吗?
3、PLC这边给的加减速有没有计算过,加减速太快步进电机会丢步的。再者最高速度是20000/100=200rps,200圈每秒的步进,能达到这级别业界少见吧。
4、如果抛开PLC至驱动器丢脉冲或干扰的问题,步进电机的重复定位精度不低的。它走1步就是1不会是1.5也不会是0.5,打印机里全是步进电机,也没见它经常找原点。
打印机每次打印完是会回原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你有没有看过电机的参数,力矩曲线是在你使用最高速度的时候是多少?
2、细分100太少了,100个脉冲转360°,你自己算算这精度按照你的要求能用吗?
3、PLC这边给的加减速有没有计算过,加减速太快步进电机会丢步的。再者最高速度是20000/100=200rps,200圈每秒的步进,能达到这级别业界少见吧。
4、如果抛开PLC至驱动器丢脉冲或干扰的问题,步进电机的重复定位精度不低的。它走1步就是1不会是1.5也不会是0.5,打印机里全是步进电机,也没见它经常找原点。
打印机反而是每次都回原点,在打印完一份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这么小的工位,简单的动作,当初觉得太简单~~~当要求上精度之后才发现难,以前的设备没有这个精度要求随便搞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硬件先不改了,先尽量想想程序这一块有什么补救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谢谢你的解答,力矩特性没有去看,因为速度确实不快,负载和机构也非常轻;我这里的100细分是指200*100=20000个脉冲一圈,速度也就1rps。加减速也没有计算,都是经验值,看来得好好看看资料了

网友E:
之前我也用伺服做个转盘,可以在转多少圈后设置个机械零点自动清零一次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精度问题除非是你程序里单位没统一,不然肯定和你软件没啥关系,你现在不动硬件的情况下能做的就是拉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过冲丢步的可能性。

网友F:
可能是程序有BUG,最好把源程序也传上来让大伙研究下。。

网友G:
步进电机确实会偏差问题
点动用接近开关停止,这种方式倒是可以使用,我用过一次不过速度设的很小,运行不平滑是什么状态,

网友H:
是用的凸轮分割器吗?让它转,碰到开关后停并抱闸。

网友I:
一般我做定位控制,一个脉冲最多走0.01mm到0.001mm,就是为了保证精度,而且定期回零

网友J:
楼上的全部都是忽悠人的。这个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了,发脉冲的运动控制肯定会时间久了就会出现累积误差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程序去避免这种误差。方法如下:刚开机的时候你肯定是需要回零位,这个回零位不要采用主动回零的方式,应该采用被动回零位(点动模式,速度一定,当检测到零点开关后,延时一点点,采用暂停指令,等暂停指令完成后,就使用被动回零指令)这个是第一步。第二部,就是按照正常情况用你的相对定位走,但是当最后一个工位(快要到零点的工位)。也是采用相对定位,在相对定位到达一定的位置后,开始又用点动模式走低速,检测到零点,延时,暂停指令。在然后被动回零。这样子就好比每一次回到零点工位都会自动清零。误差绝对不会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J:
非常谢谢解答。主动回零和被动回零还是有懵逼,不过,感觉跟我现在的控制思路差不多。我的机械结构是类似风车结构,侧面类似码盘,有六个检测点,只一个方向运动。①现在开机就低速JOG,找到原点开关就停。②接下来就使用MC_MoveRelative相对定位指令高速走完97%的运动行程,接下来继续触发低速JOG,检测点遇到原点开关就停。③接下来重复②的步骤;;这样控制有个弊端就是在停止之前有个明显的卡顿

网友J:
回复 楼主:
关于停顿这个,我知道原因,是因为你相对运动走97%后然后才执行点动。(相对运动执行完了才走点动)。你不用担心,我之前也试过,你在走完97%的路程的时候,切换运动时,不要直接切换。简单点的跟你说吧,在走最后那一段路,你相对运动走多99%,不过当97%的时候你就开始执行点动轨迹,这样子完全看不大出来会有停顿。(相对运动执行,但是当相对运动还有一点点距离没走完就开始走点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