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1):
一个G120变频器,带十二个三相电机。其中一个电机出问题,断路器没跳闸,变频器先报故障,有没有办法,不让他报故障,或者灵敏度调低些,

网友A:
报的是什么故障,电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
电机烧了,变频器报过流

楼主:
变频器带三十多个电机,每个电机一个断路器,短路器没跳,变频器却报故障了,

楼主:
如果这么灵敏,根本没法用,三十多个电机坏一个报一次,根本不行(▼皿▼#),有没有办法,不让报,或者延时报,断路器跳开先。

网友B:
报警代码很重要,
变频器下口最好不要接断路器,
一个G120带多个电机 要用电抗器,最大数量是有限制的,

网友B:
下面是网上找的,帮你贴在这
===================
固件版本为v4.6或以上,一台G120变频器允许拖动多台电机,但是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1、一台G120最多只能同时拖动50台电机,并且不允许在变频器运行时接入或断开任何电机,因为接入时产生的浪涌电流可能导致变频器跳闸,断开时可能产生高电压而损坏变频器;
2、所有电机具有相同的参数,例如功率,电压,电流,额定转速等;
3、可以对电机进行静态或动态识别;
4、可以运行在V/F下和无编码器矢量控制模式(SLVC)下,但是如果运行在无编码器矢量控制下,所有电机必须以机械耦合的方式运行;
5、在无编码器运行下,安全功能也是可用的。当变频器处于非正常状态(例如,堵转)下,可以通过安全急停的方式使变频器停机;
6、建议为每台电机分配独立的过载保护和过温保护,推荐使用KTY温度传感器,因为可以将这些温度传感器串联到一起,将信号传送给变频器,变频器可以做出相应的动作;
7、连接输出侧组件(输出滤波器和电抗器)还没有通过测试,对一拖多是否有影响还不确定;
8、不允许使用捕捉再起动功能;
9、电机电缆总长度不应超过变频器推荐的电机电缆长度;
10、如果由变频器控制电机抱闸,应该考虑变频器允许输出的最大控制电流;
11、PM230只允许运行在电动方式的状态下,不允许运行在再生发电状态下;
12、最大电压控制器(Vdc max)功能必须禁止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带三十多个电机,每个电机一个断路器,短路器没跳,变频器却报故障了,

变频器的反应快过断路器,你想调延时或者灵敏度估计这些参数没有开放出来,把断路器换成快速熔断器看看怎么样,或者电机加过载或者超温保护,

另外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允许变频器报故障呢,本来电机有故障就应该要报警才对的呀。

楼主:
一个电机出问题就报,三天两头停机不是个事儿,我感觉也应该从电机保护下手。

网友C:
设计的也真够胆色,一个变频竟然带这么多电机,虽然好像简单,实际不好用的,断路器你配型比较麻烦,选大了根本不会跳,选小了自己会发热烧了(但在工频下是正常的),这样的辊道,个人还是倾向一个变频最多带两个电机,整个辊道选同型号的变频,同厂家的电机,变频速度给定用脉冲控制就比较容易做到同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那样成本就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是断路器还没调,变频保护了,灵敏度太高。

网友D:
这么多的电机并联驱动,变频器的输出与电机就是直接并联的应用吗?除了每个电机串联了断路器做保护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如果是,那这么用就是想入非非了。出问题不奇怪。

网友E:
电机加热继保护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真要说有,那就是电抗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轧钢厂,都这,

网友C:
这样的辊道应用案例,在早期的陶瓷行业基本是这个样,全部电机就是并接在变频输出,电机上面只有一个可调空开做保护,最常见的问题是电机烧到冒烟断路器也不会跳,或者有时候断路器随便就发热跳了,后期的辊道设计很多都对这样的设计做更改,从而提高生产线的稳定性

网友D:
这种控制,在辊道上应用很多。但确实需要做一些技术处理。每台电机装热继还是比较靠谱的,每个电机设置开关也是为了检查或维修便利。但对变频器的输出而言,还是需要抑制突变的电压电流,并对各电机有一个相对的隔离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们咋改的,提个方案,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脉冲给定?什么意思?是通过开关量输入加减速的信号吗?利用变频器内部的电动电位计来设定给定值?

网友C:
回版主话,很多变频支持脉冲信号方式,就是把变频当做简易伺服用,例如安川的A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D:
脉冲,是不是速度达不到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他们好像在说,转速的设定值也可以是脉冲形式发给定。变频器也支持这样的设定值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如上图示,看看设定值的种类有多少种?都是可以作为速度设定值的来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