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为什么无法打开plc连接手册

楼主(2020-04-01):
各位大神下午好,威纶触摸屏编程软件EBProV6.02版新建文件时,在系统参数设置页面点击“新增设备”,打开“设备属性”页面,如图,在名称下面是HMI和设备而不是HMI和plc,请问怎样才能打开plc连接手册?

网友A:
如果你没做过其它操作只是安装了EB PRO的话,哪怕打开了也是给你一个下载地址,然后你再去单独下载放在指定的文件夹内。

网友B:
“设备类型”选PLC类型,点击“接口类型”后面“打开设备连接手册”就可以看到PLC连接手册。

楼主:
我选了设备类型为fx2n ,点击接口类型后面的“打开设备连接手册”,只有一个plc连接手册的使用说明,没有plc

楼主:
如图,只是一个说明介绍

网友C:
触摸屏不只是连接PLC用的,还可以连接其他仪表、变频器等,你要连接手册的话直接点击“打开设备连接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
我按照说明要求,下载了一个plc连接手册,并且放在指定的文件下,还是不行啊

楼主:
打开设备连接手册,只有说明和下载地址,根本没有具体设备

楼主:
我看过一个案例,在“设备属性“页面,好像应该是HMI和plc,不应该是HMI和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一个案例,在“设备属性“页面,好像应该是HMI和plc,不应该是HMI和设备
看看这个链接
http://www.weintek.com/globalw/Software/PLC.htm

网友D:
连接就是连线图,通讯参数之类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按照说明要求,下载了一个plc连接手册,并且放在指定的文件下,还是不行啊

你的电脑内还要有打开PDF文件的软件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那个软件,网上几乎找不到EBProV6.02的资料

网友F:
哈哈;
自己下载个连接的手册就行了;干嘛非要认准从这打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那个软件,网上几乎找不到EBProV6.02的资料

EasyBuilderProV6.02.01使用手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那个软件,网上几乎找不到EBProV6.02的资料

官网里面还是有的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Support/Download/Index.aspx?tid=100000007183811&snc=101033001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