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1):
刚刚接触伺服驱动器,买了台二手的J3-10A驱动器,只接了电源,cn1,cn2都没接,上电报AL-16,查手册是编码器报警。cn5用usb连接电脑,MR Configurator2无法连接,通用串行总线没有提示新的设备,usb线材是正常的,用在Fx-3SA PLC上可以正常上下载程序。怀疑是不是驱动坏了,还是有哪里设置不对,还是线材不通用,手册翻了个遍还是想不明白,求大佬赐教。

网友A:
ISB线第一次插上通电,会提示发现新硬件,要装驱动,这驱动装好了没有?

网友B:
先在电脑硬件属性里看下有没有;
有未识别的说明你驱动还搞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呢。我怀疑驱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A:
插上电缆通电,在设备管理器中选择USB接口,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更新驱动试下。

网友C:
或者你下个驱动精灵,插上后驱动精灵像是有新驱动装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