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1):
今天换了一个新的,就的撤了下来仔细研究了一下,三种状态分别是,一个接二极管的P端,一个接二极管N端,还有一个直通过去,三次之所以量出电压有220,应该是导通时间太短测量不准确。

上次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781

网友A:
电路方面的知识已经全部还给老师了,现在想想什么桥式整流电路,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等等,一脸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方面的知识已经全部还给老师了,现在想想什么桥式整流电路,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等等,一脸懵

用这种方法可产生三种信号(正、负和交流),而有不同的动作。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正负是指电流流向变化,引导电机的正反转,达成开关动作麽?

网友C:
门上还有控制线路板,这里有技巧

网友D:
学习到了新东西,谢谢楼主啊,没注意过这个控制方式呢。

网友E:
对应这图?最右三颗线?

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右一条线是信号线的输出线,只不过有3种状态。

网友F:
这个就是纯硬件电路的魅力,简单就是实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对应这图?最右三颗线?

没看明白
就喜欢这样的贴图帖子,简单明了。直入主题。

网友H:
有单片机在里面的吧 ?
那就好理解了,程序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