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1):
如何让永宏PLC走几段等长距离后回原点,谢谢大家

网友A:
永宏没有回原点指令吗,
或是这几段总的距离是知道的,再次执行下这么长的反向定位距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专门的回原点指令,但是不能每次动作完成后就回原点指令吧?我用的是有接近点的,到接近点后反向减速停止。
初做伺服,还望大神截图程序,谢谢!动作完成位是自保持还是就一个信号?已上图

楼主:
就是我的完成位信号能不能作为下次发脉冲的一个信号,两次动作中间有时间间隔。如果可以,那怎么让它执行完后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