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1):
请教各位大神,今天安装欧瑞7.5KW变频器,接线后,调速电阻信号没有,变频器显示0.00  ,之前显示4.00左右的,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调速电阻?电位器是不是坏了?或者接线检查。电位器是否有10伏,反馈电压是多少?菜单是否设置为外部给定频率?

网友B:
测量一下变频器的给定电压是否为零,为零说明没电压信号进来,原因是你接线断线或调速电位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