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1):
半导体车间照明,有的是普通灯具,有的是黄色灯具,还有带红色灯具,有熟悉的吗?

楼主:
我只看到黄色是检片(检查晶圆表面的缺陷,在黄色灯下特别明显),带红色的灯具我只是在10级无尘洁净室透过玻璃视窗看到,具体用途不知

网友A:
以前公司生PCB电路板有一个湿绿油车间10级无尘洁净恒温室也是用黄色灯,是防止油墨感光。

网友B:
是不是在不同的工艺阶段使用不同的灯?

网友C:
这个是照明光线波长和光刻胶,光阻显影曝光之类的反应问题!
红光照明区没见过!
黄光照明区倒是见得多!但是对视力有影响!

网友D:
不同色温的光感反应会不同,一个简单的例子,对颜色一般65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