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如何查这个U16G2877.7是从哪边过来的参数

网友A:
U16,那你要看下160这个地址是什么模块,找到这个模块的手册,查2877这个缓冲区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多个0

网友B:
这是伺服报警状态缓存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G是什么意思

网友A:
U表示模块号,取对应模块的去掉最后一个零的高地址,所以对应是160。
G后面的数据表示对应模块的缓冲区编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缓冲区有2477+100n,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U表示模块号,取对应模块的去掉最后一个零的高地址,所以对应是160。
G后面的数据表示对应模块的缓冲区编号。
那你这特殊模块是对应定位的,要看定位的手册
手册中关于缓冲区介绍是对应第一个轴的,但是模块通常是有多个轴,其它轴的地址就需要用这个100来计算
n表示轴号,
下一个轴对应的缓冲区地址加1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查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报警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监控报警的那个缓存区,根据里面的报警代码查手册。

网友A:
对应模块的手册中可以查询到,三菱对应的QD77MS模块设置软件帮助里也可以查询到
2877对应的是第五轴,手册、软件中查询默认是第一轴,247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查到伺服报警,接下来该怎么查

网友A:
伺服报警,那就查看伺服的具体报警代码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查到伺服报警,接下来该怎么查

大神都给你指路了,你就下载手册,看看故障缓冲区代码,对应手册搞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