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四台机械手其中一台开机时连接不上控制器,进爱普生软件连接显示报警:1806    以太网连接超时  ,检查IP是没问题的,控制器LED灯1和4常亮状态,其它三个可连接的LED是8闪烁和6常亮,CF卡拔插无效。请教大神怎么排查故障点

网友A(2020-10-23):
重置系统即可

网友B:
Epson控制器里面要设置IP的,默认是192.16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