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很老的HMI

楼主(2020-04-02):
  老得不能再老的一台机子,proface的,GP2301-SC41-24V,想用了,毕竟手上也没得其他库存了。求编程软件。
  目前自己已经装的GP-PRO EX4.0及GP-PRO EX4.08都不能使用。

网友A:
用这个软件:ProPBWin C-Package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软件:ProPBWin C-Package03;
寻找一下,能不能装在WIN10上

网友B:
还不是最老的,最好还是用win7之类的系统

网友C:
这个我的GP2501也是你这个软件,我的本本还有啊

网友A:
这个属于GP2000系列,算不上老,之前的型号为GP377R-SC41-24V,再之前的型号为GP370-SC41-24V;

网友D:
能装在WIN10上,但只要你一动画面他说更新一次画面很卡我都装在VM上编好弄到WIN10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装在WIN10上,但只要你一动画面他说更新一次画面很卡我都装在VM上编好弄到WIN10再上传
已经装好,就做了个一个画面,第二次打开的时候拼命要我升级,我也很尴尬

网友E(2022-01-27):
这种老软件不得装在32位的系统上?XP系统吗?WIN10有32位的吗?还是这种老软件可以在64位系统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