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编程软件:CX-ONE 4.3
通讯软件:kepware
硬件:CS1G-H  CPU44
请问:kepare可以和cxone的仿真软件通讯吗?通过串口(有虚拟串口软件)。如何设置?

网友A:
不一定可以,再说现在好像都4.6版本了,

网友B:
基本上不可以~三菱的SIMULAOTR只能跟自家MX OPC通讯上KEPserver上设置选项也没有那个选项

网友C:
估计不行,没试过用KEPServer连哪家PLC的仿真状态。KEPServer主要是找到对应CPU的驱动,你可以网上找找有没有连omron实际CPU硬件的KEPServer配置过程,对照它的修改自己的串口参数设置试试看。

网友B(2021-08-11):
回复 网友B:

可以跟第三方通讯~测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