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用步进电机丝杆定位脉冲数和频率怎样计算这个问题,估计很多初学者都会和我一样碰到过。昨天在看李金城老师三菱定位控制应用技术192页步进电机定位控制脉冲数和频率的计算,就被搞蒙了。
,螺距是2mm,没错吧!
,按照书上的公式套进去,比步进电机实际运行距离要大很多,怎么回事?是书上错了吗?我用手转了一圈,滑块位移是8mm,完全对不上呀!今天继续想这个问题,网上找资料,好像没对应的问题。但我发现了一些资料介绍有多螺纹的丝杆,我灵光一现,细看一下丝杆,竟然有四个螺纹,我之前测的两个螺纹的螺距2mm,实际是两路不同的螺纹。我沿着一路螺纹转一圈,最后测得螺纹螺距为8mm,问题终于解决了。书上并没有错,是我自己搞错了。
这个两个黑点之间才是实际螺距8mm。

自己做的一个小滑台

网友A:
做技术技术怕认真 2字。  认真 是对我们的工作的态度

网友B:
螺纹角度那么大,一看就知道,你的螺纹不是单头螺纹。

楼主:
没接触过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C:
就单条螺纹来说,实际上你这个的螺距就是8MM的

网友D:
之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测的螺距是8MM,按这个设定,结果一下跑超行程了,后来就自己用软件去算,怎么都算不对;在后来项目暂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测的螺距是8MM,按这个设定,结果一下跑超行程了,后来就自己用软件去算,怎么都算不对;在后来项目暂停
大师,后来怎样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单条螺纹来说,实际上你这个的螺距就是8MM的
是的,之前不知道是四螺纹的

网友E:
丝杆部分参数
线数n——螺纹螺旋线数目,一般为便于制造n≤4螺距、导程S、线数之间关系:S=nP。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丝杆部分参数
线数n——螺纹螺旋线数目,一般为便于制造n≤4螺距、导程S、线数之间关系:S=nP。
还有这个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丝杆部分参数
线数n——螺纹螺旋线数目,一般为便于制造n≤4螺距、导程S、线数之间关系:S=nP。
还有这个回事

本来就如此。。。。
看到近期这么多控制电机,丝杆的工程师不知这回事,也奇怪了。。。。
单线的丝杆其实用的也不多吧?
线数也有叫模数,目数的?

网友F(2020-06-26):
请问可以加一下联系方式吗...我在职校做毕业设计..能不能教教我怎么编程啊

楼主:
本人水平一般,可以加微信13672365847互相学习交流。建议你买一本李金城老师的  三菱定位控制应用技术,对你以后的学习工作都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人水平一般,可以加微信13672365847互相学习交流。建议你买一本李金城老师的  三菱定位控制应用技术,对你以后的学习工作都有帮助

网友G(2020-11-12):
你这教材是什么教材?书名发一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步进电机丝杆定位脉冲数和频率怎样计算这个问题,估计很多初学者都会和我一样碰到过。昨天在看李金城老师三菱定位控制应用技术192页步进电机定位控制脉冲数和频率的计算,就被搞蒙了。
,螺距是2mm,没错吧!
,按照书上的公式套进去,比步进电机实际运行距离要大很多,怎么回事?是书上错了吗?我用手转了一圈,滑块位移是8mm,完全对不上呀!今天继续想这个问题,网上找资料,好像没对应的问题。但我发现了一些资料介绍有多螺纹的丝杆,我灵光一现,细看一下丝杆,竟然有四个螺纹,我之前测的两个螺纹的螺距2mm,实际是两路不同的螺纹。我沿着一路螺纹转一圈,最后测得螺纹螺距为8mm,问题终于解决了。书上并没有错,是我自己搞错了。
这个两个黑点之间才是实际螺距8mm。

自己做的一个小滑台
你这教材是什么教材?书名发一下,谢谢!

网友H(2020-12-17):
导程=螺距*螺纹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