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如题,普通低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的二次线长度,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总长度不能超过1米或者什么多长?

网友A:
因为他的信号特殊,一般都是0-5A,线经达到要求,一般都是500米以内没问题

网友B:
二次侧一般考虑阻抗,带500米那个阻抗肯定超了

网友C:
电流信号百十米没有问题!
不过电流表也不会跑很远吧!

网友D:
没听说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二次侧一般考虑阻抗,带500米那个阻抗肯定超了
考虑阻抗的是电压信号吧,电流信号百十米完全没问题

网友F:
闭合回路中任一点的电流都是一样的,500欧之内都行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次级负载阻抗一般是0.5欧姆,那个啥啥啥说500欧姆的,建议你回炉再造吧

网友B:
看到那么多对于电流互感器完全不知道一丢丢技术知识却在大肆叫嚣的,我真心为现在的所谓技术高手脸红:你们不知道就不要说说说百几十米、几百欧姆等等等等等,是电流互感器,知道吗!!!!

网友G:
同感楼上所言,互感器额定容量一般2.5-5VA,其所驱动的负载阻抗,它包括线路阻抗如电缆,负载阻抗如电流表功率表电度表的线圈,以及接触阻抗如端子排的接触电阻,它们合计一般不应超过0.5欧姆,否则误差将变大。为了降低线路阻抗我们一般用kvv8*2.5控缆且电流回路双芯并联,互感器尽量选用加大容量型号规格。新上系统建议尽量采用1A互感器和1A电流表(S=I∧2*Z)

网友G:
一个小小的电流互感器,里面有很多电工基础知识,如容量,阻抗,电流源,开路,安匝数,磁动势,接地,误差,准确度等级。
问:一个标注为 75/5A,2匝,5VA,0.5级,需要用在30A电流表回路,一次侧应该绕几匝?如果采用标准1.5mm2控制电缆驱动一个普通电流表,电缆长100米,能保证准确度吗?该互感器能用在20A电流表回路吗?假如显示误差较大,又没有多余线芯并联,但有2个同样的互感器,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误差?

网友H:
还真没看到过这方面规范要求  感觉不应超过几米  有说可以500米还有说100米我看都不行 而且100-500米长阻值会有很大变化  根本无法反应电流数据了  5米内差不多 次端假如开路会有高压的,从安全考虑 越短越好 最好在柜 箱内完成  如必须要远程读取  只能采用变送方式

网友I:
电流表一般现场柜最多也就是5-6米,如要远距离传输都是选通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就有这样的问题了:在300米的地方安装了一个电流表,数值就比现场电柜的电流表指示小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
同一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