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今天缺少温度探头,我直接把长热电偶(10米)剪断做成3个热电偶使用,效果不错(半导体行业,外套PFA管)
如果是PT100,今天就只有慢慢等了,幸亏是热电偶(美国进口加热零部件)

网友A:
以前干维修也干过,热电偶开路了,直接拧一起干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封装好的热电偶内部我看到是焊接完整的,标准应该是焊接良好

网友B:
这就是中国人的灵活
要是换老外的话肯定不会这么干的!

网友C:
PT100测温头现在很多有做成像大米那样大的,已经引出两条400长的引线,我工具包都有常备几个,价格又不贵才7块钱一个,遇到坏的,直接用这个更换PT100的心就好了,关键测温还是比较准确

网友D:
10米的热电偶?是什么环境的应用?精度要求太高,补偿导线已经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E:
谢谢楼主,实践出真知,然后又去补了补热电偶的基础知识,基础知识不牢,很多东西都只知道用不知道原理

网友F(2024-03-08):
偶丝直接使用,的确可行,但是只能短暂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