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怎么设置,变频器参数,直流调速器参数,有电路图,变频器图片,直流调速器图片,哪位师傅知道。

网友A:
第一个图片中,你的10V不能连在一起,你图纸中是提供总给定的电源,用一个就好了,第三个图的是直流驱动,也是有点年头的设备了,常规用法和变频器一样(你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开环或闭环运行),由于同步运行(估计你是要两变频和一个直流整流器同步运行),这样的混合搭配有时候效果会不好,但是你要求不高就可以。由于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的额定转速不同,机械设计上你要计算好减速比。你的设计方案中没有设置对应驱动的微调

网友B:
不同设备混合控制,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只是稍微麻烦点。你的电路中,要么共0V,要么共10V,如果你选择共0V,那10V的线就不要再连到下一台设备。即所有的ACM相连(0V),图中的2号调速电阻输出,直接与下一台的V1相连。

就楼主的控制方式,本人也做过,是变频与电磁调速器相连动,在我的电路中,没有直接将调速电阻与下一台设备相连,而是通过变频自身的模拟输出控制下一台设备,其目的就是间接的模拟输出,可以根据需要设定参数,从而实现精确的传动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