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维纶触摸屏软件Basy pro出现停止提示

楼主(2020-04-02):
运行维纶触摸屏软件Basy pro出现停止提示运行出现提示

网友A:
程序运行出现错误,换一个版本试试吧。

网友B:
软件BUG.我就经常遇到有时打开个文件要等5分钟,一直在加载程序,图片,初始化~~ 最后还闪退 打不开了。。

网友C:
我没碰到,一切正常。

网友D:
可能是哪里有冲突,要不换版本,要不换系统吧。

楼主:
跟SMC方查找到控件补丁文件夹,将devicetype.DEF文件进行复制。
不知道到哪里找?

楼主:
改系统了,win10,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