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各位大大,我是菜鸟,没有怎样接触过plc,问的问题可能比较简单,请见谅!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运行里面的程序,plc应该是一个用计算机通过com口连接可控制的开关?有一下几个疑问:
1.in有x0~x7,但是out只有y0~y5,不对等?还有c0~c3,还有+24v和24G是什么作用?
2.我看见它供电应该是220v连接L,N,还有个地线,这应该是给PLC供电,但是我见到计算机用COM口就可以控制out开关输出直流12v来控制用电器开关,应该是从in输入DC12V,但是in的灯是不亮,不是从in输入,从out输出?请问如果输入不是用in要怎样接入直流12V?还有输入上面S/S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哎,下载本硬件手册接线图看下;
L N接入AC220V,供PLC电源;
14点的PLC,8点输入,14-8=6,所以只有6点输出;没有规定输入输出必须相等;
+24v和24G是PLC向外提供的DC24V电源,可以供PLC输入信号使用;
c0~c3对应不同的输出点的公共端;
S/S为输入公共端,如果你接+24V,那么24G接到X0 X1。。。上就有信号输入,同样如果你接24G,那么+24V接到X0 X1。。。上就有信号输入,对应指示灯会亮起;

楼主:
有点明白,谢谢版主大大!

网友B:
计算机用COM口控制应该是指的在线,就是计算机给PLC通讯然后直接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