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3):
现分别有三个工位1.2.3,对应3个流程,哪个优先置位,就优先执行哪个,依次执行,(比如3先置1,紧接着2置1,那么先执行流程3,然后在执行流程2。) 请问各位大神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分别有三个工位1.2.3,对应3个流程,哪个优先置位,就优先执行哪个,依次执行,(比如3先置1,紧接着2置1,那么先执行流程3,然后在执行流程2。) 请问各位大神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队列。

依次填入队列,然后依次执行,这个问题讨论好多次了。

FX2N以及早期机型使用2个变址指针来构建队列结构,FX3U或以上机型可以使用:

网友B:
3个工位对应3个流程,到哪个工位就执行哪套流程,好像不要做什么比较呀。

网友C:
就三个辅助继电器M,然后互锁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我还想问队列是指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列出来,然后再分配相对应的M,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我还想问队列是指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列出来,然后再分配相对应的M,这样理解对吗?

队列是记录你工位输入的状态,例如你今天输入3,1,2的顺序,那么他执行3,1,2,你明天输入3,3,3的顺序,它明天执行3,3,3。

通过对读取的工位号码的比较,执行你的想要的操作。

例如,记录按钮X1~X3的按下顺序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谢谢。
L系列的PLC没有先入先出指令,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三个工位会同时置1,如果没有判断的话,依次扫描,哪个流程写在前面,就先执行哪个。我希望的是哪个优先置位,就先执行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谢谢。
L系列的PLC没有先入先出指令,可以用什么代替?

我觉得如果你有认真读取手册的话就不会再问了,L系列的先入先出指令为FIFR,FIFW

作为前面帖子的L机型替换版本:

请务必对队列的首地址存储的表格内数据数量进行判断,如上述例程中的LD<> D100 K0,在表格内没有数据的情况下执行读操作将导致PLC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