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3):
低八位 D21-D25连续相加,值存入D30.  但是D30一直为0; 怎么回事?

如果使用ADD两两相加,然后取低8位时可以的;

CCD一直得不到结果,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八位 D21-D25连续相加,值存入D30.  但是D30一直为0; 怎么回事?

如果使用ADD两两相加,然后取低8位时可以的;

CCD一直得不到结果,请各位大大指教

CCD指令不支持模拟,请问你使用的是实体PLC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仿真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