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压异常

楼主(2020-04-03):
变频器驱动电压在米勒平台处下降这么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估计除了你自己,没人知道为什么。你这问题发布的没头没脑的,真看不懂。

网友B:
我这里一般判定不低于6.5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们改了个新的方案,这个电压在米勒平台处下降了大概4V左右,增大了门极驱动电阻加大了IGBT的GE之间的并联电容也没有效果,现在找不出原因,想跟您请教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补充下。 我们新优化了2.2KW变频器的方案,IGBT模块没有更改,在空载测试时发现IGBT门极的驱动电压在米勒平台处有明显压降在4-5V左右,这显然时不正常的。与此同时修改了驱动电阻和IGBT的GE之间的并联电容,并无改善,想请教下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原因,感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驱动是上桥还是下桥,上桥是自举吗?相电流采样是用什么方案?